[以太网] 在lwip官网找资料,上来发现最新的2.1.2版本有4个TCP bug要修改。。。

楼主(2019-12-10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我眼花了,是2.1.1和2.1.0用户要做的升级

(STABLE-2.1.2):

  ++ Bugfixes:

  2018-11-21: Jens Nielsen
  * netbiosns.c: fix expecting too large packet (bug #55069)

  2018-11-19: Dirk Ziegelmeier
  * smtp.c: fix compiling with strict C compatibility because of strnlen (bug #55034)

  2018-11-1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.c: fix overflow check in tcp_recved triggering invalid assertion (bug #55015)

  2018-11-1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.c: fix a bug in sending RST segments (sent from port 0)

网友:
硬汉大哥,保重身体哈!

网友A:
是的,上面的发布说明中说2.1.0和2.1.1的用户强烈建议升级到2.1.2

现在2.1.2发布已经满1年的,应该没啥大的问题。。。但是去年我使用时发现2.1.2的tcp client偶尔掉线,没有找原因又用原来的2.0.3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上面的发布说明中说2.1.0和2.1.1的用户强烈建议升级到2.1.2

现在2.1.2发布已经满1年的,应该没啥 ...

2.0.3的话,那还是用最新的好些,新发布的2.0版本bug有点多,看他们的更新记录,更正了好些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.0.3的话,那还是用最新的好些,新发布的2.0版本bug有点多,看他们的更新记录,更正了好些东西。

嗯,上新版本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.0.3的话,那还是用最新的好些,新发布的2.0版本bug有点多,看他们的更新记录,更正了好些东西。

用modbus tcp的时候,2.0.2没事。2.1.2多次拔插后内存就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modbus tcp的时候,2.0.2没事。2.1.2多次拔插后内存就炸了。

2.0.2 到 2.1.2修改了太多bug,还是2.1.2放心点

(STABLE-2.1.2):

  ++ Bugfixes:

  2018-11-21: Jens Nielsen
  * netbiosns.c: fix expecting too large packet (bug #55069)

  2018-11-19: Dirk Ziegelmeier
  * smtp.c: fix compiling with strict C compatibility because of strnlen (bug #55034)

  2018-11-1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.c: fix overflow check in tcp_recved triggering invalid assertion (bug #55015)

  2018-11-1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.c: fix a bug in sending RST segments (sent from port 0)

(STABLE-2.1.1):

  ++ Bugfixes:

  2018-11-01: Joan Lledó
  * sockets.c: fix bad assertion in lwip_poll_dec_sockets_used() (bug #54933)

  2018-11-01: Dirk Ziegelmeier
  * ip4.c: don't send 127.* to default netif (bug #54670)

  2018-10-23: David Girault
  * altcp_tls_mbedtls.c: fix use-after free (bug #54774)

  2018-10-23: Ognjen Bjelica, Dirk Ziegelmeier
  * snmp_scalar.c: Avoid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(bug #54886)

  2018-10-23: Simon Goldschmidt
  * Fix missing standard includes in multiple files

  2018-10-17: Ivan Warren
  * def.h: fix casting htonX and ntohX to u16_t (bug #54850)

  2018-10-1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Revert "tcp_abandon: no need to buffer pcb->local_port" (fix that source port was 0 for RST
    called when aborting a connection)

  2018-10-11: Jonas Rabenstein
  * tcp.c: tcp_recved: check for overflow and warn about too big values (patch #9699)

  2018-10-06: Joan Lledó
  * sockets.c: alloc_socket(): Check for LWIP_SOCKET_POLL when setting select-
    related variables (patch #9696)

  2018-10-04: Spencer
  * tcp.c: Update prev pointer when skipping entries in tcp_slowtmr (patch #9694)

  2018-09-27: Martine Lenders
  * lowpan6.c: Fix IEEE 802.15.4 address setting (bug #54749)

(STABLE-2.1.0):

  ++ New features:

  2018-06-17: Simon Goldschmidt
  * lwiperf: implemented iPerf client mode

  2018-04-23: Dirk Ziegelmeier
  * added cmake build files

  2018-03-04: Ray Abram
  * netbios responder: respond to '*' queries

  2018-02-23: Benjamin Aigner
  * 6lowpan: add 6lowpan-over-BLE netif (based on existing 6lowpan netif)

  2018-02-2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ipv6: add support for stateless DHCPv6 (to get DNS servers in SLAAC nets)

  2018-02-16: Simon Goldschmidt
  * add raw API http(s) client (with proxy support)

  2018-02-0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: add hooks to implement additional socket options

  2018-02-0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: add hooks to implement tcp md5 signatures or similar (see contrib/addons for an example)

  2018-01-05: Simon Goldschmidt
  * Added sys_mbox_trypost_fromisr() and tcpip_callbackmsg_trycallback_fromisr()
    These can be used to post preallocated messages from an ISR to the tcpip thread
    (e.g. when using FreeRTOS)

  2018-01-02: Dirk Ziegelmeier
  * task #14780: Add debug helper asserts to ensure threading/locking requirements are met

  2017-11-2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ask #14600: tcp_alloc(): kill TF_CLOSEPEND connections before other ESTABLISHED

  2017-11-2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makefsdata: added option "-ssi:<filename>" to control SSI tag checking/insertion
    through a list of filenames, not by checking the file extension at runtime

  2017-11-20: Joel Cunningham
  * netconn: add LWIP_HOOK_NETCONN_EXTERNAL_RESOLVE to use external DNS resolver (patch #9427)

  2017-11-14: Joel Cunningham
  * netifapi: Add thread safe ARP cache APIs (task #14724)

  2017-11-06: Axel Lin
  * TCP: kill existing connections with a LOWER priority than the one currently being opened.
    Previous implementations also kill existing connections of the SAME priority.

  2017-09-21: Kalle Olavi Niemitalo
  * sockets: add poll() implementation (patch #9450)

  2017-09-10: Joel Cunningham
  * sockets: add readv() implementation (task #14610)

  2017-08-04: Simon Goldschmidt
  * Clean up DHCP a bit: no need keep msg_out and msg_in as members in struct
    dhcp - they are used in a call stack only (p_out and options_out_len as well)

  2017-08-04: Simon Goldschmidt
  * pbuf: split pbuf_header(s16_t) into pbuf_add_header(size_t) and
    pbuf_remove_header(size_t)

  2017-07-20: Douglas
  * sys: deprecate sys_arch_sem_wait and sys_arch_mbox_fetch returning the
    time waited rather they are now defined to return != SYS_ARCH_TIMEOUT
    on success.

  2017-07-03: Jakub Schmidtke
  * tcp: added support for sending TCP SACKs

  2017-06-20: Joel Cunningham
  * netconn/netdb: added core locking support to netconn_gethostbyname (task #14523)

  2017-04-25: Simon Goldschmidt
  * dhcp: added two hooks for adding and parsing user defined DHCP options

  2017-04-25: Joel Cunningham
  * sockets: added recvmsg for UDP (together with CMSG and IP_PKTINFO) (task #14247)

  2017-04-20: Joel Cunningham
  * tcp: added Appropriate Byte Counting support (task #14128)

  2017-04-1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netconn/sockets: remove fatal error handling, fix asynchronous error handling,
    ensure data before RST can be received

  2017-03-30: Simon Goldschmidt
  * added "application layered TCP" connection API (altcp) for seamless integration
    of TLS or proxy connections

  2017-03-09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ockets: add recvmsg for TCP

  2017-03-02: Joel Cunningham
  * netconn/sockets: vectorize netconn_write for TCP, treating a vectored I/O write
    atomically in regards to TCP segmentation (patch #8882)

  2017-03-02: Simon Goldschmidt
  * netconn: added nonblocking accept/recv to netconn API (task #14396)

  2017-02-28: Simon Goldschmidt
  * Added LWIP_SINGLE_NETIF for small targets with only one netif

  2017-02-10: David van Moolenbroek
  * Implement UDP and RAW multicast support for IPv6 (core API, not netconn/sockets)

  2017-02-04: David van Moolenbroek
  * IPv6 scopes support

  2017-01-20: Joel Cunningham
  * sockets: add interface name/index APIs (task #14314)

  2017-01-08: David van Moolenbroek
  * Extensions to RAW API (patch #9208)
    - Connected RAW PCBs
    - Add raw_sendto_if_src()
    - Support IP_HDRINCL socket option

  ++ Bugfixes:

  2018-06-19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: fix RTO timer not working if link is down

  2018-06-15: Sylvain Rochet
  * ppp: multiple smaller bugfixes

  2018-05-17: Simon Goldschmidt
  * etharp: arp table can now be bigger than 127 entries

  2018-04-25: Jens Nielsen
  * tftp server: correctly handle retransmissions

  2018-04-18: Simon Goldschmidt
  sockets: fix race conditions when closing full-duplex sockets

  2018-03-09: Simon Goldschmidt
  * 6lowpan: fix to work against contiki; added ZigBee encapsulation netif for tests

  2018-02-04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ockets: fix inconsistencies on close (inconsistent error codes, double FIN)

  2018-01-05: Dirk Ziegelmeier
  * Fix bug #52748: the bug in timeouts.c by reimplementing timer logic to use
    absolute instead of relative timeout values

  2017-12-31: Dirk Ziegelmeier
  * Fix bug #52704: DHCP and bad OFFER: Stop timeout only if offer is accepted

  2017-11-08: Joel Cunningham
  * netif: ensure link and admin states are up in issue reports (bug #52353)

  2017-09-12: David Lockyer
  * select: allocate select_cb from memp for LWIP_MPU_COMPATIBLE = 1 (bug #51990)

  2017-09-1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_in.c: fix bug #51937 (leaking tcp_pcbs on passive close with unacked data)

  2017-08-11: Joel Cunningham
  * lwip_itoa: fix converting the number 0 (previously converted to '\0') (bug #51729)

  2017-08-08: Dirk Ziegelmeier
  * ip4_route_src: parameter order is reversed: ip4_route_src(dest, src) -> ip4_route_src(src, dest)
    to make parameter order consistent with other ip*_route*() functions
    Same also applies to LWIP_HOOK_IP4_ROUTE_SRC() parameter order.

  2017-08-04: Joel Cunningham
  * tcp: re-work persist timer to fully close window (details in bug #50837)

  2017-07-26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nmp_msg.c: fix bug #51578 (SNMP failed to decode some values on non 32bit platforms)

  2017-07-20: Simon Goldschmidt
  * compatibility headers: moved from 'src/include/posix' to 'src/include/compat/posix',
    'src/include/compat/stdc' etc.

  2017-05-09: Joel Cunningham
  * tcp: add zero-window probe timeout (bug #50837)

  2017-04-1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ockets.c: task #14420 (Remove sys_sem_signal from inside SYS_ARCH_PROTECT
    crit section) done for LWIP_TCPIP_CORE_LOCKING==1

  2017-02-24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ockets.c: fixed close race conditions in lwip_select (for LWIP_NETCONN_FULLDUPLEX)

  2017-02-24: Simon Goldschmidt
  * sockets.c: fixed that select ignored invalid/not open sockets in the fd_sets (bug #50392)

  2017-01-11: David van Moolenbroek
  * Lots of IPv6 related fixes and improvements

(STABLE-2.0.3)

  ++ Bugfixes:

  2017-09-11: Simon Goldschmidt
  * tcp_in.c: fix bug #51937 (leaking tcp_pcbs on passive close with unacked data)

  2017-08-02: Abroz Bizjak/Simon Goldschmidt
  * multiple fixes in IPv4 reassembly (leading to corrupted datagrams received)

  2017-03-30: Simon Goldschmidt
  * dhcp.c: return ERR_VAL instead of asserting on offset-out-of-pbuf

  2017-03-23: Dirk Ziegelmeier
  * dhcp.h: fix bug #50618 (dhcp_remove_struct() macro does not work)

网友C(2025-04-18):
请问我移植lwip2.1.2后,可以ping通,但是没法建立tcp连接是怎么回事?是bug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我移植lwip2.1.2后,可以ping通,但是没法建立tcp连接是怎么回事?是bug吗?

这是没移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