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LwIP V2.1.2教程前7章,今晚发布,配套V7,V6和V5

楼主(2019-12-11):
先给LwIP开个头,后面就可以跟RL-TCPnet V7.X一起更新了。

【已经发布】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19-12-12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74

网友:
硬汉敬业啊,谢谢!

网友A:
硬汉大哥,上次的问题关于LWIP的mem,如何方便更改存放位置的事情。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下, 您说到放到SDRAM会拉低协议栈的响应速度,  但是,H7芯片的内部有好多个RAM分区,我想灵活指定RAM分区,又不过多修改Lwip的源码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?谢谢!

网友:
STM32教程就服您。马上入手V6。馋的不行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上次的问题关于LWIP的mem,如何方便更改存放位置的事情。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下, 您说到放到SDRAM ...

没记错的话,ST的H7 HAL库1.3.0版本,他们有给mem指定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上次的问题关于LWIP的mem,如何方便更改存放位置的事情。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下, 您说到放到SDRAM ...
/* MEM_SIZE: the size of the heap memory. If the application will send
a lot of data that needs to be copied, this should be set high. */
#define MEM_SIZE                (64*1024)

/* Relocate the LwIP RAM heap pointer */
// #define LWIP_RAM_HEAP_POINTER    (0x30044000)
#define LWIP_RAM_HEAP_POINTER    (0x30000000)

楼主:
对,就是这个。

网友:
/*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---------- Memory options ----------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/
#define MEM_LIBC_MALLOC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MEMP_MEM_MALLOC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MEMP_MEM_INIT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MEM_ALIGNMENT                   4
#define MEM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*1024)
#define MEMP_OVERFLOW_CHECK             0
#define MEMP_SANITY_CHECK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MEM_OVERFLOW_CHECK              0
#define MEM_SANITY_CHECK                0

/** If you want to relocate the heap to external memory, simply define
* LWIP_RAM_HEAP_POINTER as a void-pointer to that location.
* If so, make sure the memory at that location is big enough (see below on
* how that space is calculated). */
#ifndef LWIP_RAM_HEAP_POINTER
/** the heap. we need one struct mem at the end and some room for alignment */
LWIP_DECLARE_MEMORY_ALIGNED(ram_heap, MEM_SIZE_ALIGNED + (2U * SIZEOF_STRUCT_MEM));
#define LWIP_RAM_HEAP_POINTER ram_heap
#endif /* LWIP_RAM_HEAP_POINTER */

模板工程里面没有,不过看他的注释,是说明了如何指定的。谢谢硬汉和前面仁兄的帮助,谢谢!!!

网友:
刚刚想回复就发现大佬们已经给出答案了。。。

网友B:
这个貌似只能在 keil 上使用吧 ?

iar 应该是不能够使用的吧 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貌似只能在 keil 上使用吧 ?

iar 应该是不能够使用的吧 ????

也可以的,这个都是源码的形式。

不过IAR使用就没有办法是RTE方式添加代码了,最大的优势就在这里了,可以快速创建和配置工程。

网友(2020-04-23):
貌似这个指定位置,0x3004400 ,

#define MEM_SIZE                (64*1024) 这个大小最大不能够超过 12*1024 吧,??

0x3004400 估计应该没有 64*1024 的空间哟,我之前没有注意,程序总是提示 内存溢出,后改成 10*1024 万事大吉哟 或者最大不超过 12*1024

个人建议,经供参考

网友C(2020-09-21):
硬汉哥,我测试 USB读卡器 SD卡拷贝文件速度204KB/s,是程序问题吗? 我用的SD NAND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我测试 USB读卡器 SD卡拷贝文件速度204KB/s,是程序问题吗? 我用的SD NAND芯片

先调用SD NANA的读写API测试下数据批量读写的性能

然后再加上文件系统测试性能

最后再对比你这个模拟U盘性能

网友D:
有没有LWIP的中文函数说明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LWIP的中文函数说明呀

LwIP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