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请教下,u盘读写数据测试,800KB/S 读写的速度,是否太慢 ?

楼主(2019-12-11):
请教下,u盘读写数据测试,800KB/S 左右的读写速度,是否太慢 ?

使用 fs 接口 的 2线

网友A:
不慢,我之前模拟U盘是

STM32H7的SD卡模拟U盘全速2.0有个800KB/S左右的复制粘贴速度,还不错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55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慢,我之前模拟U盘是

STM32H7的SD卡模拟U盘全速2.0有个800KB/S左右的复制粘贴速度,还不错

我目前是一次读写 4MB 大小, 读写数据都是放在 sdram 里面进行测试 的,

如果不慢那我就放心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