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nRF52832能移植ARM的DSP库吗?

楼主(2019-12-12):
如题,nRF52832也是M4内核的,能否像407一样移植ARM的DSP库呢?自己尝试移植过,但有报错,不知是否能支持。

网友A:
可以的,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没问题。

嗯嗯,根据安富莱的教程移植成功了,再问一下,我要测出一段杂乱信号的具体频率值,好像是要用小波变换吧?DSP库里面有这个函数吗,教程里好像没找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根据安富莱的教程移植成功了,再问一下,我要测出一段杂乱信号的具体频率值,好像是要用小波变换吧 ...

杂波没有频率吧。你要测试频率成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杂波没有频率吧。你要测试频率成分?

是啊,滤完波以后应该就不算杂乱了,我想测出信号的具体频率,有推荐的方法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,滤完波以后应该就不算杂乱了,我想测出信号的具体频率,有推荐的方法吗

那可以用FFT。先采集一批数据,matlab分析下看看。

网友B(2020-02-10):
楼主,你好 我也想在nrf52832上移植bsp库 ,但是我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教程 。可否给个连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好 我也想在nrf52832上移植bsp库 ,但是我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教程 。可否给个连接

第1版:

【安富莱】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正式发布,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,第2版DSP和神经网络教程开工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86

第2版:

事隔五年之后,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-NN神经网络教程,同步开启三代示波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5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1版:

【安富莱】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正式发布,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,第2版DSP和神经网络 ...

谢谢硬汉 已经在看了

网友(2021-09-29):
问一下,您用的DSP库 是什么版本的? 我最近也需要用NRF52一直DSP做信号处理

网友C:
请问,您用的DSP是什么版本的? 我也需要在NRF52上移植,可以给个建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,您用的DSP是什么版本的? 我也需要在NRF52上移植,可以给个建议吗?

看我这个教程移植就行,有新版用新版。

事隔五年之后,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-NN神经网络教程,同步开启三代示波器,更至49章(2021-09-2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547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