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STM32H7的SDIO驱动eMMC,有个DDR双时钟,实际库配置怎么没双时钟参数

楼主(2019-12-12):
这个有点懵:

HAL库里面给的参数只有单边沿:

uSdHandle.Init.ClockDiv = 2;
uSdHandle.Init.ClockPowerSave =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;
uSdHandle.Init.ClockEdge = SDMMC_CLOCK_EDGE_RISING;
uSdHandle.Init.HardwareFlowControl =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;
uSdHandle.Init.BusWide = SDMMC_BUS_WIDE_8B;

HAL库里面各种跳后,最终定义:
uint32_t ClockEdge;       /*!< Specifies the SDMMC_CCK clock transition on which Data and Command change.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@ref SDMMC_LL_Clock_Edge */

只有上升沿和下降沿
#define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0U)
#define SDMMC_CLOCK_EDGE_FALLING              SDMMC_CLKCR_NEGEDGE

#define IS_SDMMC_CLOCK_EDGE(EDGE) (((EDGE) == SDMMC_CLOCK_EDGE_RISING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DGE) == SDMMC_CLOCK_EDGE_FALLING))

网友:
我就是默默的的路过一下,什么也帮不了

楼主: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 the speed bus mode
  * @param  hmmc: Pointer to the MMC handle
  * @param  SpeedMode: Specifies the MMC card speed bus mode
  * 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:
  *            @arg SDMMC_SPEED_MODE_AUTO: Max speed mode supported by the card
  *            @arg SDMMC_SPEED_MODE_DEFAULT: Default Speed (MMC @ 26MHz)
  *            @arg SDMMC_SPEED_MODE_HIGH: High Speed (MMC @ 52 MHz)
  *            @arg SDMMC_SPEED_MODE_DDR: High Speed DDR (MMC DDR @ 52 MHz)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
HAL_StatusTypeDef HAL_MMC_ConfigSpeedBusOperation(MMC_HandleTypeDef *hmmc, uint32_t SpeedMode)

网友A(2020-03-16):
大神,最近在做H7 emmc虚拟U盘,速度不理想,能否参考下你的代码?

网友:
大神,目前在做H7 emmc虚拟U盘,目前速度读取10MB/s,不是很理想,可否参考下你的代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,最近在做H7 emmc虚拟U盘,速度不理想,能否参考下你的代码?

可以的,等我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做好了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A:
感谢回复。emmc在4 bus下可以工作,配置成8线DDR模式就无法识别U盘,可能哪里出问题,有什么建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回复。emmc在4 bus下可以工作,配置成8线DDR模式就无法识别U盘,可能哪里出问题,有什么建议吗

这个要多试试。
暂时没有开源的代码供参考,后面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发布了,可以参考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要多试试。
暂时没有开源的代码供参考,后面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发布了,可以参考。

全家桶版有计划时间啥时发布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全家桶版有计划时间啥时发布呢?

最近发不了,忙于V7的百章BSP驱动教程的设计。

网友C(2021-11-18):
硬汉哥,这上面的四种模式,对应LL库的哪个宏定义啊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AUTO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0U)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DEFAULT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1U)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HIGH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2U)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ULTRA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3U)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DDR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4U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这上面的四种模式,对应LL库的哪个宏定义啊
#define SDMMC_SPEED_MODE_AUTO                  ((u ...

我楼主位的帖子有点老,他们后来的新版本增加了。

LL库的不清楚,可以全工程检索下,看看是否有源码驱动里面有调用的地方,然后看参考手册锁定对应的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