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仿真调试与正常运行的区别

楼主(2019-12-13):
           目前遇到一个挺奇怪的问题,系统采用RTX+RL-Tcpnet,仿真调试下跑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问题,如果不仿真调试,正常运行,没一会儿系统就复位了【带看门狗】,所以搞不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。

线程栈没有溢出

线程栈没有溢出

网友A:
看门狗的设定有问题? 比如喂狗的部分无法得到有效执行? 因为调试模式下,看门狗是自动被禁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门狗的设定有问题? 比如喂狗的部分无法得到有效执行? 因为调试模式下,看门狗是自动被禁止的。

感谢感谢,真的很感谢,可能真是看门狗的问题,我把看门狗屏蔽掉了,测试到现在也不会复位了,估计是看门狗没有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