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各位,STEmWin移植后窗口与控件不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9-12-13):
请教各位高手,本人前一段时间学习移植STEmWin 5.44,现在用到了别的地方。开发平台是STM32L4R9系列单片机,之前没有外置SDRAM芯片,用的是自带的RAM,RAM容量是640Kbyte,flash是1M。我的显示屏是536*240分辨率和MIPIDSI接口。我的驱动办法是在单片机内部定义一个分辨率(300多K)大小的数组,用LTDC-DMA将数组定时发送到显示屏的GRAM上来刷新界面。画点函数就是在数组里面写数据,目前结果是写字,画框这些函数都可以正常执行,但是绘制窗口和按钮控件的时候显示不出来。定义内存是#define GUI_NUMBYTES  (1024*150),窗口很简单。在电脑上仿真是正常的,程序如下,
#include "MainTask.h"
#define ID_FRAMEWIN_0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BUTTON_0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BUTTON_1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2)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Abc", ID_FRAMEWIN_0, 0, 0, 276, 118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utton", ID_BUTTON_0, 84, 0, 95, 59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utton", ID_BUTTON_1, 0, 0, 80, 20, 0, 0x0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WM_HWIN hItem;
  int     NCode;
  int     Id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Abc'
    //
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32_ASCII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1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// USER END
    }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Abc
*/
WM_HWIN CreateAbc(void);
WM_HWIN CreateAbc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ainTas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GUI主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MainTask(void)
{

        /* 初始化 */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CreateAbc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50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仿真效果如图

网友:
方便的话,发下你的板子移植工程

楼主:
在附件中,程序有点乱,谢谢硬汉哥

楼主:
谢谢硬汉哥指导,程序有点乱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
仿真界面显示正常,换到MDK后就刷不出来了
关注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附件中,程序有点乱,谢谢硬汉哥

好的,明天上午就帮你看下工程。

网友A:
1、看了,你的驱动做的有问题,用MIPI接口怎么emWin底层里面用了个通用移植方法,接口里面只有一个LCD_Draw_Point(240-y,x,PixelIndex);

2、你配置的GUI_DEVICE_CreateAndLink(GUIDRV_TEMPLATE, GUICC_888, 0, 0);

但你这个函数的返回值确是16bit

static void * _GetDevData(GUI_DEVICE * pDevice, int Index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了,你的驱动做的有问题,用MIPI接口怎么emWin底层里面用了个通用移植方法,接口里面只有一个LCD_Draw ...

谢谢硬汉哥,请问只用一个LCD_Draw_Point影响窗口行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了,你的驱动做的有问题,用MIPI接口怎么emWin底层里面用了个通用移植方法,接口里面只有一个LCD_Draw ...

硬汉哥,我试了你的【V6-553_STemWin实验_Window窗口控件(裸机)】例程,是可以出现窗口和按钮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

楼主:
硬汉哥你好,请问mipi接口的移植有其他方式吗,附件中是显示屏驱动datasheet,谢谢指导

RM67162 DataSheet_V0.0_20160307.pd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你好,请问mipi接口的移植有其他方式吗,附件中是显示屏驱动datasheet,谢谢指导

你用的这个型号,我记得有个官方探索板子的,是可以使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这个型号,我记得有个官方探索板子的,是可以使用的。

好的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了,你的驱动做的有问题,用MIPI接口怎么emWin底层里面用了个通用移植方法,接口里面只有一个LCD_Draw ...

我的c语言比较菜,移植起来比较吃力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