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分享] 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
楼主(2019-12-13):
将eMMC配置到8线DMA方式,SDIO输出的时钟速度配置到50MHz,读写速度比较强劲

读测试:

写测试:

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有待解决,SDIO工作在8线DMA,50MHz的情况下,电脑端对其格式化,会卡住,必须切换到1线模式下才可以正常工作。

工作在1线模式下,读速度是5-6MB/S,写速度是4-5MB/S。 今天有时间再研究研究。

2019-12-14

后记,初步解决了格式化问题,做了个DMA和查询二合一,平时读写都是DMA的8线方式,格式化期间会调用到查询方式。

裸机性能也测试出来了:
H7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,读43MB/S,写18.8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53

网友:
这速度可以当U盘用了

网友:
讲真比我的U盘快,啊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这速度已经扛扛的了

网友:
双击666,这才是我想要的

楼主:
这个速度还是顶呱呱的,基本可用了,后面再多测试下。

网友A:
这个文件系统用的什么组件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文件系统用的什么组件呢?

虚拟U盘用不到文件系统,是电脑端在操作。

楼主:
H7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,读43MB/S,写18.8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53&fromuid=58

网友A:
硬汉大哥,H7-Tool内部用什么和这个eMMC芯片上存储的内容打交道?  虚拟的U盘,内部的文件由PC端操作,那么下载进去的数据或文件,H7-Tool内部使用什么文件系统来读取或修改呢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H7-Tool内部用什么和这个eMMC芯片上存储的内容打交道?  虚拟的U盘,内部的文件由PC端操作,那么 ...

8线SDIO DMA。
用FatFS比较省事。

网友A:
那这个USB U盘功能激活的时候,  内部的FatFS是不是就不能操作eMMC了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这个USB U盘功能激活的时候,  内部的FatFS是不是就不能操作eMMC了 ?

对,这个不能同时。

网友B(2020-01-29):
你好,现在1.07的程序里是不是还没有这个程序

网友B:
这个emmc要是换成8G的,USB端的速度还能再增加吗,还是说受限于USB只能这些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现在1.07的程序里是不是还没有这个程序

已经有了,不过不是我做的这个速度版本。我这个是RTX5全家桶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emmc要是换成8G的,USB端的速度还能再增加吗,还是说受限于USB只能这些了

1、eMMC的速度在这个帖子有说明:
【普及贴】各个厂家eMMC读写速度,镁光,东芝,三星,ISSI和旺宏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54

2、USB接口不限制eMMC的速度,还有提升空间,不过研究的意义不大了,一般使用了文件系统后,速度要降半,eMMC不使用文件系统的读写速度是:

H7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,读43MB/S,写18.8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53&fromuid=58

网友C:
eric哥,想请教一个问题,eMMC是NAND FLASH加一个eMMC控制器,硬件接口跟SD卡一样,如果想用STM32来读写eMMC的话,用哪些型号的话会有官方自带的驱动支持呢?
我看您用STM32H7做了多次测试,请问是因为STM32H7官方出了demo板和驱动程序吗?
其他的型号比如STM32F4之类的也能支持吗,还是说必须要自己搞定驱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ric哥,想请教一个问题,eMMC是NAND FLASH加一个eMMC控制器,硬件接口跟SD卡一样,如果想用STM32来读写eMM ...

就是用的MMC卡驱动文件即可。

网友D(2020-03-29):
请问下查询是查询CSD,然后确定在格式化吗?查询如何实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下查询是查询CSD,然后确定在格式化吗?查询如何实现的?

没查过,手动格式化的。

网友B(2023-12-12):
SDIO的专用dma是h7系列之后才有的吗,f7没有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DIO的专用dma是h7系列之后才有的吗,f7没有吧

F7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