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有问题硬汉请您看看,netTCP_SendReady(tcp_sock) == false

楼主(2019-12-13):
V5-1000_RL-TCPnet V7.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(RTX5)1  有问题硬汉请您看看
case KEY3_BIT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unt = 5*1024*102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etTCP_SendReady(tcp_sock) == true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len  =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(tcp_sock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unt -= maxle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Count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len = iCount + maxl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 = netTCP_GetBuffer (max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3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4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4] = '5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5] = '6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6] = '7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7] = '8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tTCP_Send (tcp_sock, sendbuf, max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iCount >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楼主:
问题是 有时 netTCP_SendReady(tcp_sock) == false 我用网络调试助手

网友:
1、netTCP_SendReady(tcp_sock) == false没有关系,说明还没有就绪。
2、另外,你用的那个网络助手,用我们的试试,另外板子是V5不。我这里V5,V6和V7批量测试都正常。

TCPUDPDbg(TCP UDP 网络调试工具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68&fromuid=58

楼主:
板子确实不是V5   PHY LAN8720     发送超过1440就出问题    小于1440都没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板子确实不是V5   PHY LAN8720     发送超过1440就出问题    小于1440都没问题

估计是哪里没有配置好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就是没有配置好
下面这两地方
#define ETH0_THREAD_PRIORITY    osPriorityAboveNormal1
#define NET_THREAD_PRIORITY     osPriorityAboveNormal

楼主:
谢谢,硬汉兄弟

网友(2020-03-02)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哪里没有配置好。

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,我用的是freertos的,就发送10几个字节都发不了

网友B:
我也碰到了,我用的是FreeRTos,和RTX5不一样,按教程上说的,那3个进程的优先级都设置成了一样,但发不了数据,就10几个字节,一直为fal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碰到了,我用的是FreeRTos,和RTX5不一样,按教程上说的,那3个进程的优先级都设置成了一样,但发不了 ...

FreeRTOS配新版RL-TCPnet V7.X做大批量数据传输要注意多个网络任务的优先级分配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24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