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研究H7驱动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遇到的各种坑,读速度20-30MB/S,写速度10-15MB/S

楼主(2019-12-14):
整理:
1、HAL库版本是1.6.0,这个库默认配置是用的1线模式,用户自己初始化的8线是不起作用的,需要单独调用函数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
2、查询模式,使用8线,一定要降低SDIO的实际输出频率才可以正常工作。
3、DMA模式虽然可以最高速,但是模拟U盘,电脑端格式化会异常,需要配合查询模式格式化。
4、SDIO的DDR双边沿时钟模式,不好用,调用函数HAL_MMC_ConfigSpeedBusOperation可以配置。

性能测试:
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935&f

网友A:
用1.5的库会好很多测试过写入有27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1.5的库会好很多测试过写入有27M

所有的都是最新的,1.6版本HAL。

27M的话,应该测试有问题。

因为这个eMMC典型写入速度是14MB/S,27MB已经远超出了典型值。

如果不使用文进系统,有可能,因为加上文件系统后性能减半。

镁光的也是,4GB容量的写入速度,直接IO模式,8线,速度也是14MB/S,用户自己测试也不会出入太大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