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实用RTE生成项目的问题

楼主(2019-12-14):
.\Objects\HW-V5.4-CMSIS-MDK5: Error: L6200E: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(by port.o and cmsis_os2.o).

可是这两个文件都是系统库里面的,无法更改的。这怎么搞?

附件是我根据mdk5的常规步骤创造的项目文件,RTE中选择了常规的CMSIS组件,哪位有空请帮我看看。

网友A:
你的这个头文件添加的有问题,你是不是修改了,要用RTE提供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头文件添加的有问题,你是不是修改了,要用RTE提供的。
一开始的时候,RTE环境下,选的是RTOS-Config-FreeRTOS,那个FreeRTOS配置头文件就是这样子了。
然后,再改为RTOS-Config-CMSIS RTOS2就不行了。。。似乎不能自动配置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开始的时候,RTE环境下,选的是RTOS-Config-FreeRTOS,那个FreeRTOS配置头文件就是这样子了。
然后,再 ...

可以试试从你的工程目录里面删掉这个文件。

不行就只能重新创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