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H7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,读43MB/S,写18.8MB/S

楼主(2019-12-14):
纯裸机读写,没有使用文件系统。
8线SDIO,DMA方式,50MHz时钟频率SDR,读出操作每次200个block,写操作每次100个block,读写都是测试100次,求平均:

eMMC规格书上给的读典型值是46MB/S,我们实测是43MB,而写操作典型值是14MB,而实测是18.8MB。

注意:
对于写操作,每次DMA的block不要太大,太大反而慢。

网友A:
准备适配什么文件系统来驾驭这个eMMC芯片呢 ?

网友:
这个速度貌似比 加了 phy 的usb 不会慢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准备适配什么文件系统来驾驭这个eMMC芯片呢 ?

现在看来FatFS方便。

现在CMSIS-Driver为H7整的驱动,仅支持SD卡,不支持eMMC,自己做还是有点难度的。

网友A:
那内部使用FatFS,可以和PC端通过USB栈虚拟的U盘,共存吗?

网友B:
FatFS是不是最新版本的?这个写有点慢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内部使用FatFS,可以和PC端通过USB栈虚拟的U盘,共存吗?

模拟期间用不到FatF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atFS是不是最新版本的?这个写有点慢哦

这个测试是纯裸机,也就是完全没有用到任何文件系统的。

写不慢,要看eMMC的规格书,现在4GB容量的,主流eMMC基本都是14MB/S典型值

8GB容量的是22MB/S典型值。比如镁光的4GB和8GB的写速度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看来FatFS方便。

现在CMSIS-Driver为H7整的驱动,仅支持SD卡,不支持eMMC,自己做还是有点难度的 ...

我记得fatfs不支持掉电保护,最新的支持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fatfs不支持掉电保护,最新的支持了吗

不支持,只能这种方式降低掉电影响。

网友D(2020-02-24):
64G的SanDisk写入速度可以到多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4G的SanDisk写入速度可以到多少呢?

要用Classs10,差不多也有个10MB左右

H7使用新版RL-TCPnet V7.X测试SD卡CLASS10,读写速度已经可以搞到12-15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165&fromuid=58

网友E:
大神,目前在做H7 emmc虚拟U盘,目前速度读取10MB/s,不是很理想,可否参考下你的代码?目前只能4线,8线无法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神,目前在做H7 emmc虚拟U盘,目前速度读取10MB/s,不是很理想,可否参考下你的代码?目前只能4线,8线无 ...

暂无开源的代码供参考。

等我H7-TOOL的RTX5全家桶版发布吧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要用Classs10,差不多也有个10MB左右

H7使用新版RL-TCPnet V7.X测试SD卡CLASS10,读写速度已经可以搞 ...

上fatfs文件系统能有多少呢?这个影响会减少很多么?硬汉测试过没有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fatfs文件系统能有多少呢?这个影响会减少很多么?硬汉测试过没有呢?
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35&fromuid=58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H7-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,读速度20-30MB,写速度10-15MB/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

嗯,这个相当于裸机了,FATFS估计还是要低点;看您还有不同EMMC厂家的分析,容量越大越快,我再测试一下看看,谢谢了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嗯,这个相当于裸机了,FATFS估计还是要低点;看您还有不同EMMC厂家的分析,容量越大越快,我再测试一下 ...

这个可不是裸机,这个就是带上文件系统的效果。因为windows是以FAT格式访问的eMM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不是裸机,这个就是带上文件系统的效果。因为windows是以FAT格式访问的eMMC

也对,明白了,感谢提醒~~

网友F(2021-08-26):
硬汉哥,eMMC的那几种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,就是SDR、DDR、HS200、HS400这几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,eMMC的那几种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,就是SDR、DDR、HS200、HS400这几种

这个是由你的硬件决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由你的硬件决定的。

我的eMMC和你用的一样,手册上写了这些模式,我是不是直接用HAL库的MMC_HighSpeed等函数就可以修改模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由你的硬件决定的。

硬汉哥,我使用DMA测试读写,设置高速模式,CLKDIV设置0和设置4是一样的速度啊?

网友G(2021-10-06):
硬汉哥,最近想学习下H7 eMMC读写以及文件系统,感觉头有的大。。。可以分享下您的 H7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 工程文件么?十分感谢,参考您H7-TOOL里的源码,包含东西好多还没搞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,最近想学习下H7 eMMC读写以及文件系统,感觉头有的大。。。可以分享下您的 H78线SDIO DMA驱动eMMC ...

TOOL里面的就是8线的。哪里不太理解的地方,可以交流下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TOOL里面的就是8线的。哪里不太理解的地方,可以交流下。

就是单纯测试 emmc挂载文件系统的主函数不太会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就是单纯测试 emmc挂载文件系统的主函数不太会写

直接调用eMMC的擦除,读写函数测试下先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直接调用eMMC的擦除,读写函数测试下先

硬汉哥,想请教下 2片ARM(比如2个H7)之间通讯要怎么实现?硬件上的连接用FSMC地址 和 数据 总线连接么?感谢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,想请教下 2片ARM(比如2个H7)之间通讯要怎么实现?硬件上的连接用FSMC地址 和 数据 总线连接么 ...

不行,FMC不能做从机。

可以使用PSSI

STM32H730/H725带的高速并行同步接口PSSI可玩性很高,可以支持高达110MHz的数据采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656&fromuid=58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不行,FMC不能做从机。

可以使用PSSI

感谢硬汉哥的回复,学到了,  2片ARM之间除了用PSSI/DCMI这种方式外,用SPI  UART 互联可以么,速度要求不高,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谢硬汉哥的回复,学到了,  2片ARM之间除了用PSSI/DCMI这种方式外,用SPI  UART 互联可以么,速度 ...

没问题。

网友H(2023-02-14):
怎么没有看到参考代码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怎么没有看到参考代码呢

H7-TOOL开源项目的GitHub地址,当前版本V2.19,含论坛方式下载原理图,上位机,固件等(2022-11-17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网友(2023-09-27):
今天下午测试的 读取按照200个块读  SDMMC1主频设置为100M

网友(2023-12-12):
这个性能手册是哪个,数据手册上没有

网友C:
这个性能手册在哪里,数据手册上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性能手册在哪里,数据手册上没有

官方手册里面有。

网友C:
sdio的dma为什么要四字节对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dio的dma为什么要四字节对齐

STM32H7的SDIO自带的DMA控制器数据传输的地址是强制4字节对齐,这就非常不方便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066&fromuid=58

网友I(2024-11-19)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,eMMC的那几种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,就是SDR、DDR、HS200、HS400这几种

我想你因该问的时要怎么实现吧?STM32H7使用eMMC,不接外部电压转换芯片最多能做到DDR50,HS200是1.8V的SDR方式,HS400实际上时HS200的DDR方式(STM32H7 是做不到的),你要使用DDR要至少保证你的SDMMC系统时钟是信号时钟频率的2被。剩下的你看寄存器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dio的dma为什么要四字节对齐

因为外设读取数据的地址线是4字节对齐的呀。你要是写写FPGA程序你就懂了。

网友:
哇哈哈,我参考你的代码使用的DMA,33MHz时钟,DDR,64GB的eMMC芯片,读写速度都能达到50MB/s以上。

网友:
各位拿到EMMC芯片后最好都进行一次全片的暴力写入操作,测试一下这个芯片的缓存外写入速度是多少。我的256GB的eMMC芯片,开始写入的速度是50MB/s左右,但是写了一会儿后,应该是片内的缓存写满了,速度最低到20MB/s左右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准备适配什么文件系统来驾驭这个eMMC芯片呢 ?

单片机模拟u盘在电脑上格式化为fat32是不是可以像普通sd卡一样操作使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单片机模拟u盘在电脑上格式化为fat32是不是可以像普通sd卡一样操作使用了。

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想你因该问的时要怎么实现吧?STM32H7使用eMMC,不接外部电压转换芯片最多能做到DDR50,HS200是1.8V的SD ...

3.3V情况下DDR50是怎么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