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使用HAL库初始化FSMC上的TFT驱动部分

楼主(2019-12-16):
近期研究了RTE和HAL库的工作。把以前的一个标准库的FSMC配置函数转化成HAL库,还费了点周折。贴出来给大家参考。
特别注意的是,HAL库中定义的一些变量内容有变化,需关注。
这个函数里面,驱动TFT的端口只是用了并口16位和一个地址位A17。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LCD_CtrlLines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LCD控制口线,FSMC管脚设置为复用功能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/* 使能 GPIO时钟 */
      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(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4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5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GPIO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                   =GPIO_AF12_FSMC;//这是新参数,必须配置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设置 PE.07(D4), PE.08(D5), PE.09(D6), PE.10(D7), PE.11(D8), PE.12(D9), PE.13(D10),
         PE.14(D11), PE.15(D12) 为复用推挽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1 | GPIO_PIN_12 |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5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设置 PD.12(A17 (RS))  为复用推挽输出 2018-6-19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PIN_12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设置 PD7 (LCD/CS)) 为复用推挽输出 FSMC_NE1  2018-6-19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PIN_7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设置PD11(TFT忙信号) 为输入 基本没有用 2018-6-19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PIN_1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MODE_INPUT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Spe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SPEED_FREQ_HIGH 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GPIO_PULLDOW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Alternate                    =0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LCD_FSMC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FSMC并口访问时序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LCD_FSMCConfig(void)
{
    FSMC_NORSRAM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        ={0};
      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 timingWrite         ={0};

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FSMC时钟 */
        __HAL_RCC_FSMC_CLK_ENABLE();

        timingWrite.AddressSetupTime                    = 4;
        timingWrite.AddressHold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timingWrite.DataSetup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6;
        timingWrite.BusTurnAroundDuration               = 1;
        timingWrite.CLKDivi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timingWrite.DataLatenc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timingWrite.Access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ACCESS_MODE_A;

//        /* - BANK 1 (of NOR/SRAM Bank 1~4) is enabled */
                init.NSBa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NORSRAM_BANK1;
                init.DataAddressMu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Memory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MEMORY_TYPE_SRAM;
                init.MemoryData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;
                init.BurstAccess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Asynchronous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WaitSignalPolarity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;
                init.Wrap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RAP_MODE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WaitSignalAc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;
                init.WriteOpe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WaitSign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Extended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; //禁止扩展模式,读写采用同一时序
                init.WriteBur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init.Continuous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FS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;//HAL库新增的变量
                init.WriteFif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FSMC_WRITE_FIFO_ENABLE;//HAL库新增的变量
                init.Page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FSMC_PAGE_SIZE_NONE;//HAL库新增的变量

                FSMC_NORSRAM_Init(FSMC_Bank1,&init);<font color="red">//初始化,使能三部曲
                FSMC_NORSRAM_Timing_Init(FSMC_Bank1,&timingWrite,FSMC_NORSRAM_BANK1);
                /* - BANK 1 (of NOR/SRAM Bank 1~4) is enabled */
                __FMC_NORSRAM_ENABLE(FSMC_Bank1,FSMC_NORSRAM_BANK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