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che] H743如果不打开CACHE 我看了手册写的访问DATA速度是200M

楼主(2019-12-16):
H743如果不打开CACHE 我看了手册写的访问DATA速度是200M,那会比f7的速度慢吗 F7的主频好像是216M。
但指令好像会自动打开cache 是吧?就是指令访问速度是400M?

网友:
1、不是,你看你用的是那个RAM空间,比如TCM RAM是400MHz。
2、不是自动打开的,用配置那个RAM地址区打开,那个就打开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,我想请教下如果h743不打开cache  f7也不打开cache h743会不会比f7快些?

楼主:
谢谢eric快速回复,如果都h7和f7都不打开cache  是不是h7的速度会比f7快些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快速回复,如果都h7和f7都不打开cache  是不是h7的速度会比f7快些?

F7跟H7不是一个档次的。H7要比F7强劲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