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L4低功耗Stop2模式下,如何使用独立看么狗?

楼主(2019-12-18):
1.有没有办法可以在STOP2模式下喂狗,但是不能影响功耗;2.有没有办法可以将独立看门狗的最大喂狗周期设置为60秒以上;

网友A:
低功耗和看门狗二合一的确比较麻烦,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功耗和看门狗二合一的确比较麻烦,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。

进入低功耗之前设置闹铃,闹铃中断后喂狗,然后重设闹铃;这样可以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进入低功耗之前设置闹铃,闹铃中断后喂狗,然后重设闹铃;这样可以么?

我觉得可行,注意看门狗最大溢出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可行,注意看门狗最大溢出时间。

实测,可行!

网友B:
提供一个偏方,换个看门狗芯片,ADI这个IC:ADM8614,最大提供100s喂狗间隔不过是BGA封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提供一个偏方,换个看门狗芯片,ADI这个IC:ADM8614,最大提供100s喂狗间隔不过是BGA封装

这时间够长,大部分应用都够了。

网友(2020-12-01):
引用 网友B:
提供一个偏方,换个看门狗芯片,ADI这个IC:ADM8614,最大提供100s喂狗间隔不过是BGA封装

没想到还有专门的芯片,以前是计算喂狗的次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