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一个emWin控件的问题

楼主(2019-12-18):
想问一下,上面这个盘符和容量的样式,在emWin里面用什么控件可以实现?

还有,下面这个打开盘符进入的文件页面,用什么控件可以实现?

楼主:
对,这个使用什么控件实现的? 是多个控件组合的吗?容量的那个是进度条吧? 如果是进度条的话那个绿色能修改为别的颜色吗?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,哈哈。

网友A:
就是那个进度条控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那个进度条控件。

哦,我找到你们的那个文件了,确实是进度条,想问一下,那个SD卡U盘的图标是什么控件?对话框资源列表里没找到这个...还有那个进度条颜色不能改吗?我用相关函数设置了颜色不起作用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我找到你们的那个文件了,确实是进度条,想问一下,那个SD卡U盘的图标是什么控件?对话框资源列表里 ...

用的位图

进度条得设置皮肤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