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Hal库的h文件包含到底是咋整的?

楼主(2019-12-18):
请教一下,自己写的用户c文件和h文件,使用了hal库的变量定义,怎么提示找不到?

还有这个问题也不好懂? stm32f4xx_hal_conf.h是少数可以修改的配置文件了,发现基本都是灰色的》?

网友A:
用cube自动生成就好了

网友:
要不主函数在包含一下这个头文件

网友B:
你这个是加了extern的,你原始的定义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加了extern的,你原始的定义了没。

c文件里面有此变量,原始定义里面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ube自动生成就好了

cube只适合第一次的项目生成。 如果增加了自己的代码后,再用cube跑一次,风险很大,可能丢失自己的代码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文件里面有此变量,原始定义里面是正常的。

实际编译也有问题吗,有时候仅仅是语法提示,实际编译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