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测试发现emWin5.50的RADIO控件背景色无法成功设置,已经启动经典色模式

楼主(2019-12-19):
已经在GUI_Init函数后面启动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();

在模拟器和板子上无法开启

比如设置个红色背景,完全没效果:

楼主:
ARGB格式库也要添加这种范围数值才行

网友A:
5.5....已经这么高级了吗?我现在还在用 5.44.....ST的同步更新速度太慢了...怎么才能用上这个5.5?

网友B(2020-04-04):
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?

只能皮肤色修改。

网友C:
不能直接设置背景色,但是找到了一种背景修改的方法,在控件的 WM_PAINT 默认绘制之前,直接用背景色填充,如下
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WM_GetId(pMsg->hWin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RADIO0: GUI_SetBkColor(GUI_GRAY_C8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RADIO1: GUI_SetBkColor(GUI_GRAY_AA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RADIO2: GUI_SetBkColor(GUI_GRAY_7C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RADIO3: GUI_SetBkColor(GUI_GRAY_55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// 用背景色填充显示区域
                RADIO_Callback(pMsg);//执行默认的控件绘制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如此,便可以使用皮肤,也能修改背景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能直接设置背景色,但是找到了一种背景修改的方法,在控件的 WM_PAINT 默认绘制之前,直接用背景色填充, ...

谢谢分享。

二楼的方式可以。ARGB格式本身颜色的最高8位要是ff,即0xFFxxxxxx,实际测试发现不行,最高8位也要是00才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分享。

二楼的方式可以。ARGB格式本身颜色的最高8位要是ff,即0xFFxxxxxx,实际测试发现不行,最 ...

原来是这样,没有特别注意到二楼,也就是不能用直接定义好的颜色,经过 MAKE_COLOR 转换后就不对了,需要直接写颜色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这样,没有特别注意到二楼,也就是不能用直接定义好的颜色,经过 MAKE_COLOR 转换后就不对了,需要 ...

嗯,估计是个bug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.5....已经这么高级了吗?我现在还在用 5.44.....ST的同步更新速度太慢了...怎么才能用上这个5.5?

你用keil自带的呗,已经5.5版本了,目录:
Keil_v5\ARM\PACK\Keil\MDK-Middleware\7.10.0\emWin

网友D:
请教6楼的代码:
GUI_SetBkColor(GUI_GRAY_55); break;
GUI_Clear();// 用背景色填充显示区域

先设置背景色,在GUI_Clear()不会导致颜色被清空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教6楼的代码:
GUI_SetBkColor(GUI_GRAY_55); break;
GUI_Clear();// 用背景色填充显示区域

颜色被清空指什么?

看2楼、7楼的说明,可以直接设置背景色的,只是不能用定义好的颜色,需要直接写颜色值。

因为控件的背景色默认是透明色的,所以在控制绘制之前填充的背景色是不会被覆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