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使用IAR,把程序放到外部NORFLASH,如何实现

楼主(2019-12-19):
使用IAR和uC/OS-II,芯片内空间不够,想把程序放到外部NORFLASH,如何实现?

网友A:
自己写个boot程序加载就行,或者此贴:

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享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266&fromuid=58

楼主(2020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个boot程序加载就行,或者此贴:

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 ...

keil支持用户更改norflash驱动函数,但IAR没有这个功能,使用IAR,如何实现将程序写到norflash?如何实现上电启动从norflash上启动程序?有类似例子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keil支持用户更改norflash驱动函数,但IAR没有这个功能,使用IAR,如何实现将程序写到norflash?如何实现 ...

1、IAR没有就用MDK烧录下,MDK可以单独烧录。
2。上电就从NOR驱动,做不大,因为外设还没有初始化。
3、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IAR没有就用MDK烧录下,MDK可以单独烧录。
2。上电就从NOR驱动,做不大,因为外设还没有初始化。
3 ...

明白了,上电需要先启动片rom中boot程序,进行初始化NORFLASH,初始化完成后,再跳转到NORFLASH运行,有没有boot程序,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上电需要先启动片rom中boot程序,进行初始化NORFLASH,初始化完成后,再跳转到NORFLASH运行,有 ...

没有。

楼主:
有没有办法将emWin的库emWin_M4F.a放到norflash中,或者将字符常量放到外扩RAM中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办法将emWin的库emWin_M4F.a放到norflash中,或者将字符常量放到外扩RAM中?

这种的你用个H750更方便,支持XIP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