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字符自带的±还没有办法直接输入法显示

楼主(2019-12-19):
使用输入法还不行。

只能锁定下±字符的位置:
buf[0] = 177;
buf[1] = '\0';
RADIO_SetText(hRADIO3, buf, 0);

而使用输入法这么写:
RADIO_SetText(hRADIO3, "±6.4V", 1);

使用winhex查看,输入法给我整了个这:

网友A:
这个是编码的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编码的问题吧

对,现在改成输入编码值显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