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 Recorder用在中断函数内,发生卡死

楼主(2019-12-19):
根据教程用RTE配置的EVR,且选择了FreeRTOS作为系统。
发现,自动生成的FreeRTOS里面多了freertos_evr.c文件,而且会执行EventRecorderInitialize(EVR_INIT_RECORDING, EVR_INIT_START);
这说明,在RTOS运行的时候会初始化EVR。 但是没有发现tEventRecorderStart()。

我在自己的main函数的开始阶段,主动调用EventRecorderInitialize和tEventRecorderStart,且主函数内使用EventStartA(0);EventStopA(0);是正常的。
如果,在tim中断内调用EventStartA(1);EventStopA(1);就会卡死。 且debug里面只有时间slot1的显示,没有slot0了。

楼主:
补充信息,中断里面的evr时间记录,提示时间记录的host buffer overflow了。加大了FreeRTOS的堆栈,没什么效果。。。

网友A:
裸机方式在中断里面是没问题的,你可先测试下裸机,你的工程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裸机方式在中断里面是没问题的,你可先测试下裸机,你的工程是否正常。

在2us间隔的中断里面,这个Event记录时间不行,应该是不断溢出了。

换一个中断,大概是300us的间隔,这个event基本正常了。只有少量的红色记录提示host buffer overflo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