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没有美工,界面布局的确是辛苦,怎么看怎么不舒服,新增了下右侧控件布局

楼主(2019-12-19):
后记: 已经布局完成

H7-TOOL虚拟出1024*620大小界面,电脑端USB接口访问。

主界面:

配置窗口,还没有填具体内容:

楼主:
最上面那一行要重新布局下。

网友A:
电工最大的弱项就是这个了,做出来的东西虽然技术牛叉,可是外观界面一下子就拉低了档次。
实在不行建议界面参考下商品化的示波器,尤其是触控操作的,比如泰克新5系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工最大的弱项就是这个了,做出来的东西虽然技术牛叉,可是外观界面一下子就拉低了档次。
实在不行建议界 ...

幸亏之前有个一代和二代的设计框架,重新布局下就行。

这次这个界面有点大,弄了个1024*620的,所以要重新设计,所以耽误时间。

网友B:
梦源的桌面软件有没有参考意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梦源的桌面软件有没有参考意义?

谢谢。

网友:
客气了,大佬,能帮到就行,哈哈

网友:
现在可以用AppWizard整了。会省事不少

网友C:
感觉紫色底色看着不是很舒服,最好类似深灰之类的颜色,可以参考工控机上位机界面和其他触控示波器的界面,界面会漂亮很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紫色底色看着不是很舒服,最好类似深灰之类的颜色,可以参考工控机上位机界面和其他触控示波器的界面, ...

紫色很爽的,参考Ubuntu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紫色底色看着不是很舒服,最好类似深灰之类的颜色,可以参考工控机上位机界面和其他触控示波器的界面, ...

H7-TOOL虚拟出1024*620大小界面,电脑端USB接口访问。

主界面:

配置窗口,还没有填具体内容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