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raph曲线满屏之后闪烁

楼主(2019-12-19):
请教大家,graph控件绘制曲线达到graph控件的长度后,添加数据曲线移动的时候会闪烁是正常现象吗?

网友A:
使能三缓冲或者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能三缓冲或者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。

都用了,还是会闪烁,如下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用了,还是会闪烁,如下图

那看来程序设计有问题。

网友B:
显示曲线的那一块区域是会闪屏的。 我的是这样子的。 限于硬件的条件,emwin的总缓存只有40kB。 如果是F429+SDRAM等高端配置,可能会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显示曲线的那一块区域是会闪屏的。 我的是这样子的。 限于硬件的条件,emwin的总缓存只有40kB。 如果是F429 ...

用的是1052+32M SDRAM,我都蒙了,后面在研究一下

网友(2022-08-22):
在初始化的地方调用
#if GUI_SUPPORT_MEMDEV
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#endif
在配置文件中使能
#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(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