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mwin显示翻转问题

楼主(2019-12-20):
大家好,在弄emwin显示的时候遇到个问题,显示文字镜像了。(用的是stm32f429安富莱v6LCD驱动)请大家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A:
V6的emWin教程附件章节,各种显示方向,镜像等。配置下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6的emWin教程附件章节,各种显示方向,镜像等。配置下即可。

感谢回复,你说的是用这个函数嘛(LCD_SetDirection),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试过,没什么改变
能说一下具体emwin例程那个章节嘛,谢谢

网友:
这个章节

楼主:
好的,多谢,我研究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