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sprintf是线程安全的么

楼主(2019-12-20):
在操作系统中,sprintf是线程安全的么,多任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遇到异常。
例如这个 https://blog.csdn.net/lin_strong/article/details/81505396

网友:
这个要查下IDE带的C库是否做了重入支持。
这个是MDK的help文档介绍目录:

网友:
sprintf很简单,就是用来格式化字符串的,应该和线程问题没有关系。 倒是printf可能有点影响,因为要操作端口,可能被打断,被插入其他信息。

那个帖子的信息说的是另一个问题。 全局变量当然会被修改。不是sprintf的问题的吧。

网友(2020-07-03):
mark,肯定能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