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实验发现将ITCM设置为系统的内存,也是可以跑起来的,这样使用会有问题吗?

楼主(2019-12-20):
做了个实验,将ITCM作为系统的内存,也就是将工程里面的变量都定义到了ITCM里面,发现程序一样能跑,但是数据手册说这个ITCM只能用于存储代码,而DTCM用于存储数据。是不是虽然可以使用ITCM作为内存,但是ITCM的写入速度很慢不能到400M,而读取速度很快可以到400M,DTCM的写入和读取速度都可以到400M?还请专业的人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当成是DTCM使用

网友A:
ITCM还是做指令RAM靠谱,具体的解释要看CM7内核对TCM的介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TCM还是做指令RAM靠谱,具体的解释要看CM7内核对TCM的介绍。

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ITCM和DTCM速度一致,不管是读取还是写入,看来应该可以当作数据RAM使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ITCM和DTCM速度一致,不管是读取还是写入,看来应该可以当作数据RAM使用

谎报军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