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ST-LINK (too recent),何解?

楼主(2019-12-21):
原厂送一块儿STM32 H743Nucleo 板子,KEIL里面提示 ST-LINK (too recent),如图,KEIL版本是5.18,难道要升级KEIL才能解决?
请教硬汉哥是否还有其它方式?

网友A:
MDK的话,建议使用MDK5.26及其以上版本,同时H7软件包下载最新的2.3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的话,建议使用MDK5.26及其以上版本,同时H7软件包下载最新的2.3.1

感谢,又安装5.27的版本后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