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请教STM32H7的DMA原理:FLAC可变帧长解码

楼主(2019-12-23):
大家好。

请教STM32H7的DMA原理,比如FLAC可变帧长解码,我们设置DMA双缓存buf1和buf2并申请内存,然后我们设置DMA的每次传输数据量num,并关联双缓存buf1和buf2。有个问题我没想明白:

我们可以申请buf1和buf2的大小,大于num,但FLAC是可变帧长解码,每次解码完成后,自动把PCM数据填充到buf1或buf2,如果PCM数据小于num,那DMA会出问题啊,会传输上次的部分PCM数据;如果PCM数据大于num,会丢失本次的后面部分PCM数据。

但实际上FLAC解码却能正常工作,无杂音等问题。

网友A:
貌似可以设置每次的传输长度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貌似可以设置每次的传输长度吧

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可以设置每次的传输长度吧

网上我找到的FLAC例程,是设置DMA循环模式,也就是只设置一次DMA传输长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我找到的FLAC例程,是设置DMA循环模式,也就是只设置一次DMA传输长度。

这里就有个问题了,虽然是变帧长度的,但是并不影响你解码出一个DMA缓冲的数据啊,帧短就多解几帧,帧长就下一DMA缓冲继续往里面填。

你看下你的程序是不是这么处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