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用arm的库 做fft变换,小信号时相位比较容易跳动可能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9-12-24):
    对一个正弦波采集256个点做FFT变换,当正弦波信号>50mv时 测出来的相位基本不怎么变动,可以做到0.1°的稳定度。
当正弦信号<50mv时 测出来的相位跳动比较大,信号越小跳动越大 有时会有1°的跳动。  要改善这个问题,是否要多采集一些点数?

网友A:
可以做个2048点或者4096点试试,分辨率更高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做个2048点或者4096点试试,分辨率更高些。

我这个分辨率是够了,就是信号幅值小时跳动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分辨率是够了,就是信号幅值小时跳动大。

2048点或者4096点的意思就是让你采集这么多点做FFT,呼应你楼主位最后一句话。

幅值小的时候相位跳动加大,说明采集的噪声成分也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048点或者4096点的意思就是让你采集这么多点做FFT,呼应你楼主位最后一句话。

幅值小的时候相位跳动 ...

    嗯  明白管理员意思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大处理技巧?   我用的是M0 ram才8k ,有点吃紧。 我看一些激光测距仪大都是用STM32F030做的,小信号时也是只有30几mv。  做的蛮好的,如果采集2046 ram应该不够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 明白管理员意思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大处理技巧?   我用的是M0 ram才8k ,有点吃紧。 我看一些 ...

可以做个过采样,会稳定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