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源码部分OSMutexPend内容的疑惑

楼主(2019-12-24):
在查看ucosii源码时,对OSMutexPend函数内的这部分内容不太理解

网友A:
这个是优先级翻转的处理。

如果高优先级任务获取资源时,低优先级任务拥有这个资源,那么就要提升这个低优先级任务,提升时分两种情况
1、一种是这个低优先级任务处于就绪态。
2、另一种是这个任务处于事件等待列表里面,也就是你截图里面指出的,这种情况是多个任务都在等待资源时的处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优先级翻转的处理。

如果高优先级任务获取资源时,低优先级任务拥有这个资源,那么就要提升这个低 ...

借这个帖子请教硬汉。 你看ucos emwin等源代码的方法? 感觉看完若干遍后,一段时间搞别的项目去了,回头又忘记的干干净净。 感觉时间都浪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借这个帖子请教硬汉。 你看ucos emwin等源代码的方法? 感觉看完若干遍后,一段时间搞别的项目去了,回头 ...

以前看过几遍,下次再看源码的话,比较容易捡起来,主要还是框架上的理解。

一段时间不看,但框架上的理解还行,学到了他们的设计思想。

不过uCOS-II的源码,每次看,每次都有新的收获,的确是设计的很经典。

网友:
我现在只用OS-II,简单,经典,酒精考验,有认证,安全系数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优先级翻转的处理。

如果高优先级任务获取资源时,低优先级任务拥有这个资源,那么就要提升这个低 ...

硬汉哥 当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占有该信号量的时候就会在OS_EventTaskWait()函数中,将该低优先级任务的任务控制块的成员OSTCBEventPtr指向该互斥信号量事件控制块,当其他高优先级任务请求该信号量就会运行到我有疑惑的地方。 我现在理了一下思路
1、 pevent2 = ptcb->OSTCBEventPtr; 这个pevent2任务控制块和OSMutexPend()形参里传进去的任务控制块不就是一个地址么(同一个东西),这里为啥要多此一举没呢?
2、我之前框出来的地方 这里我明白了 占用该互斥信号量的任务假如没有就绪的话,就把它从任务就绪表清除(对应我图上的第一个框),两个框之间的语句就是把改任务优先级提升到所谓的置顶优先级,第二个框的作用是因为该任务没有就绪,就把该任务以置顶优先级放到事件等待列表中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 当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占有该信号量的时候就会在OS_EventTaskWait()函数中,将该低优先级任务的任 ...

口误:pevent不是任务控制块 是事件控制块 后面说的那个形参也是事件控制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 当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占有该信号量的时候就会在OS_EventTaskWait()函数中,将该低优先级任务的任 ...

看这里的操作是确保任务控制块挂在这个互斥列表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这里的操作是确保任务控制块挂在这个互斥列表里面。

那估计是非法判断了把 硬汉兄 你写的教程里哪些你都看过源码 比如ucos freertos RTX 等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估计是非法判断了把 硬汉兄 你写的教程里哪些你都看过源码 比如ucos freertos RTX 等等

RTX4,uCOS-II,uCOS-III,FreeRTOS的源码都研究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4,uCOS-II,uCOS-III,FreeRTOS的源码都研究过

ucos iii源码和ii的相差大吗 我还没来得及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cos iii源码和ii的相差大吗 我还没来得及看

可以认为是两种不同的OS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