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RL-USB配合FreeRTOS的例程,全部RTE环境配置,自动生成

楼主(2019-12-25):
经过长达一个星期的琢磨,和Eric2013的耐心提示,终于搞通了。
由于论坛的F4的例子都是mdk4.74版本的,H7才是mdk5版本的,但是又不是RTE的方法,所以考虑到项目的快速实施,就尝试了RTE下的项目创建。
第一步是从mdk的软件包中寻找例程,但是全部是搭配RTX5的,一旦切换成FreeRTOS就傻乎乎了。。。。

这个例程经过RTE的勾选配置,自动关联了F4的u盘相关函数文件,建立项目文件特别的快,而且可以自动更新为新版本的中间件。比如FreeRTOS,emwin等。需要关注的地方有:
1. FreeRTOS的最小堆栈配置和定时器的最小堆栈配置,必须256以上。虽然debug看到有大量空余,但是就是不能默认的128。这一点是最大的坑。 虽然我们主动配置usb的任务栈空间1k或者2k,都没有用!
2. CMSIS RTOS2的定义里面,osThreadAttr_t是创建任务的必备初始化变量。RTX5和FreeRTOS有很一点区别。FreeRTOS里面不要那个固定的大数组。
3. 这个例程里面包含了EventRecorder,debug模式下可以看到很多信息。

楼主:
仔细查看了CMSIS带的函数,里面并没有初始化usb的ID脚PA10,所以,不会和我们常用的串口1冲突了。 无需额外的担心了。

楼主:
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信息窗口哦,调试很方便。 FreeRTOS也快成了mdk的好孩子了。
使用RTE的勾选模式,可以很方便的切换RTX5或者FreeRTOS作为任务系统。 不用考虑那么多移植的繁琐步骤了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一直在找F407 RTE的例子.学习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是让F4来通过USB读取外部的U盘, 还是把F4处理器连接的SD卡,  通过USB在PC端模拟成为一个U盘 ??谢谢分享的例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让F4来通过USB读取外部的U盘, 还是把F4处理器连接的SD卡,  通过USB在PC端模拟成为一个U盘 ??谢谢 ...

这个是F4通过USB的PA11,PA12外接U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