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RA8875文字显示不对

楼主(2019-12-26):
圈里的各位有人使用过RA8875文字功能吗,我横屏的时候显示正常,但是竖屏的时候不管设不设置旋转都不行,效果都不对,感觉还是横屏显示。

网友A:
估计你那里寄存器没有设置对,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整吧,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那里寄存器没有设置对,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整吧,没问题。

发现问题了,SPI速度设置太快,先设置了放大倍数和字体翻转,后面设置透明度度寄存器的时候读出来的不对,写进去的也就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现问题了,SPI速度设置太快,先设置了放大倍数和字体翻转,后面设置透明度度寄存器的时候读出来的不对 ...

你用的什么,外置字库芯片吗。

直接给RA8875外挂一个W25Q之类的芯片,刷字库就行,可以最高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,外置字库芯片吗。

直接给RA8875外挂一个W25Q之类的芯片,刷字库就行,可以最高速的。

我用芯片自带的字库,不知道用Flash速度怎么样。用RA8875芯片自带字库,屏幕切换的时候重绘效果堪比手机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,外置字库芯片吗。

直接给RA8875外挂一个W25Q之类的芯片,刷字库就行,可以最高速的。

大佬,问个问题。RA8875的CGRAM是什么,怎么用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问个问题。RA8875的CGRAM是什么,怎么用呀。

就是700多KB那个显存空间?

楼主:
硬汉哥,你的那个lcd裸库显示自定义点阵字体,竖屏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将字体旋转90度才能正确显示

网友B(2022-10-26)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你的那个lcd裸库显示自定义点阵字体,竖屏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将字体旋转90度才能正确显示

庄工,你后来竖屏能正常显示了吗?我现在用心排的代码显示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庄工,你后来竖屏能正常显示了吗?我现在用心排的代码显示不了

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庄工,你后来竖屏能正常显示了吗?我现在用心排的代码显示不了

没问题的,四个方向都没问题,而且速度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