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可以接标准的USB摄像头?

楼主(2019-12-26):
找了一个STM32单片机,有两个USB口,现在想一个口接标准的UVC 720P摄像头,另一个口接电脑的USB看图像,这样可以处理过来吗

网友A:
备份一个F429的USB外挂摄像头案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15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备份一个F429的USB外挂摄像头案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158&fromuid=58
...

关键的是这个可以处理图像的话,可以达到25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键的是这个可以处理图像的话,可以达到25帧?

处理什么,你不是直接电脑端显示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处理什么,你不是直接电脑端显示么

电脑端显示,肯定也有个帧数,如果720P的图像太卡了,基本的25帧都达不到,肯定也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脑端显示,肯定也有个帧数,如果720P的图像太卡了,基本的25帧都达不到,肯定也不行

用JPEG格式,STM32挂上外部USB高速PHY,速度有40MB/S左右。

楼主(2020-06-10):
引用 网友A:
用JPEG格式,STM32挂上外部USB高速PHY,速度有40MB/S左右。

看了STM32的选型手册,只有一个HS的USB口 ,一个FS的USB口,如果有两个HS口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STM32的选型手册,只有一个HS的USB口 ,一个FS的USB口,如果有两个HS口就可以了

H7是两个H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