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测试emWin6.10新增的SWITCH和ROTARY控件,没效果

楼主(2019-12-26):
实际测试了下,没有现象。
SWITCH_CreateUser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BKW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ID_USER + 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

        ROTARY_CreateEx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ID_USER + 11);

网友A:
APP wizard是不是又推迟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P wizard是不是又推迟了?

SEGGER放假了,1月1号后开工。

网友B:
好像没有开关控件的例子,自己画

网友C:
应该是要自己添加不同状态显示图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没有开关控件的例子,自己画

对,我是直接测试下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要自己添加不同状态显示图片的

这个开工控件不用。

等AppWizard上线了,看看是怎么个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