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H7-TOOL V1.07固件写入字库文件的步骤 2019-12-26

楼主(2019-12-26):
【写2MB字库文件到QSPI末尾的步骤】

1、升级固件:h7_tool_app(V1.07).bin

2、00.连接模式下长按S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(USB供电)
  - 选择4 USB eMMC磁盘
  - 等待10秒钟左右吧,电脑会弹窗需要格式化磁盘(3.86G左右)
  - 执行快速格式化 (磁盘名写 EMMC)
  - 复制 H7-TOOL_STM32H7_App\Doc\存放到eMMC磁盘的文件 文件夹下面的H7-TOOL文件到eMMC磁盘
  ---- 也可以解压这个附件,复制到磁盘根目录。复制完毕后,文件目录如下:

3、长按C键退出eMMC磁盘状态

4、进入5.数据维护
  - 执行第1个按钮功能。 写QSPI字库。长按S键执行。
  - 等待写入字库,时间几十秒吧

【Lua小程序用法】
1、进入系统设置-USB 虚拟eMMC磁盘
2、电脑上编辑lua文本文件(必须为GBK编码)
3、存放到 eMMC磁盘 H7-TOOL\Lua目录下即可
4、H7-TOOL\Lua目录下子目录可以自由创建
5、建议文件名不要太长,手持界面只能显示9个汉字或18个字符,超过部分截断。

6、执行Lua步骤:
   - 主界面切换到 07.扩展功能
   - 长按S键,选择菜单到2.LUA小程序
   - 浏览文件目录,选择对应的 *.Lua文件,长按S确认
   - 进入Lua执行界面

7、执行界面的按钮名字在Lua脚本文件中指定(最多6个按钮,F01-F06)。格式如下: 逗号前面是按钮显示名字,逗号后面是执行的Lua函数名
  --F01=测试RS232,TestUart()
  --F02=测试D0-D1,TestGPIO()
  --F03=每秒蜂鸣10秒,TestBeep()

网友:
默认情况下,eMMC模拟U盘会被电脑端自动安装驱动并识别,如果出现驱动安装不成功,解决办法如下:

1、打开设备管理器,右击选择更新驱动

2、点击红色方框

3、点击红色方框

4、点击下一步,就开始安装了。

5、安装成功,并识别出来

网友A:
对文件系统有要求吗?
如格式化成 FAT32 NTFS Ext3/4  有影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文件系统有要求吗?
如格式化成 FAT32 NTFS Ext3/4  有影响吗?

当前配套的程序只能用FAT,因为还配套了一个FatFS文件系统,这个是FAT格式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当前配套的程序只能用FAT,因为还配套了一个FatFS文件系统,这个是FAT格式的。

FAT 有 12 16 32 格式。
看介绍这里可能是说要格式化成 FAT32。
Win 下的快速格式化有 NTFS EXFAT FAT32 根据每个用户的设置不一样可能默认的会有差别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AT 有 12 16 32 格式。
看介绍这里可能是说要格式化成 FAT32。
Win 下的快速格式化有 NTFS EXFAT FAT3 ...

对,要格式化成FAT32。

FatFS的话,是支持FAT12,16和32的,最新的版本也支持了exFA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要格式化成FAT32。

FatFS的话,是支持FAT12,16和32的,最新的版本也支持了exFAT

同时建议发升级固件的时候也把校验值(md5 sha1-256 等),
刚下在 Linux 下用 Firefox 下载固件,固件名称中出现乱码。这个可能是 GBK 与 UTF-8 转换之间引起的。
固件内容有没有跟着一起变动这个我也不能确定。
最好提供下校验值。

网友A:
h7_tool_app£¨V1.07£©.bin 校验值

h7_tool_app£¨V1.07£©.bin 校验值

MD5: b1b803194162dca3ee36ce0b1e905754
SHA1: a9ce295d22b4b750f5ce5a2024fa2efb4289a547
SHA256: cae99fb378bb49534a9384e9300d9676bd9c98db75a696f9cf56c83d3e46aeba

网友:
MD5: 9b1005a11f516777a2ac4ae3f27a4475
SHA1: d276e83b87171bad571a54638eea88fec9e095b6

SHA256: 4256749de8ef6f5284e3a8154571b32b2c940218c4d8f70347cf88d2e8eaae8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5: b1b803194162dca3ee36ce0b1e905754SHA1: a9ce295d2 ...

谢谢,发布固件,提供校验码比较规范。

网友A:
发布固件的时候直接在 GitHub 点【标签】然后加上一些更新描述,再点【发行】就能创建对应【标签】 的发行版。在添加附件中添加所编译好的固件。然后再描述里面增加校验值和发行描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布固件的时候直接在 GitHub 点【标签】然后加上一些更新描述,再点【发行】就能创建对应【标签】 的发行 ...

谢谢。

网友(2020-03-06):
腻害了,完美解决我的问题,
有问题一定要自己仔细看论坛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不过按照楼主的方法检查了都还是不行,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使用1扩16的USB扩展器连接导致的,只要换到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就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