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UltraEdit编辑Lua脚本文件的语法文件安装步骤

楼主(2019-12-26):
0、界面如下。按F8可以显示Lua函数列表

1、启动UltraEdit。菜单:高级 - 配置 - 选择编辑器显示 - 语法着色
查看语法着色配置文件的目录。我Win10 64位系统: C:\Users\ASUS\AppData\Roaming\IDMComp\UltraEdit\wordfiles

2、将 lua.uew 文件放到上述目录下即可。

楼主:
脚本范例:
--F01=测试RS232,TestUart()
--F02=测试D0-D1,TestGPIO()
--F03=每秒蜂鸣10秒,TestBeep()

--成功叫一声,失败叫三声
function TestErr(void)
        print("测试失败")
        beep()
        delayms(100)
        beep()
        delayms(100)
        beep()
end

function TestOk(void)
        print("测试通过")
        beep()
end

function TestBeep(void)
        local i
        local str

        for i = 1,10,1 do
                str = string.format("第%d次", i);
                print(str)
                beep()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
        end
end

--测试串口硬件功能
function TestUart(void)
        local COM = 1
        local Parity = 0
        local DataBits = 8
        local StopBits = 1
        local tx_str = "H7-TOOL"
        local rx_str
        local rx_len

        print("测试RS232串口")

        uart_cfg(COM, 9600, Parity, DataBits, StopBits)

        uart_send(COM, tx_str)
        rx_len, rx_str = uart_recive(COM, 32, 100)
        print(rx_len, rx_str)

        if (rx_str == tx_str) then
                TestOk()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stErr()
        end
end

--测试GPIO功能,D0和D1短接后测试可通过
function TestGPIO(void)
        local y
        local err = 0

        print("")
        print("测试GPIO")

        gpio_cfg(0, 1)
        gpio_cfg(1, 0)

        -- D0 = 0
        gpio_write(0, 0)
        delayms(100)
        y = gpio_read(1)
        if (y ~= 0) then
                err = err + 1
        end

        -- D0 = 1
        gpio_write(0, 1)
        delayms(100)
        y = gpio_read(1)
        if (y ~= 1) then
                err = err + 1
        end

        if (err == 0) then
                TestOk()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stErr()
        end
end

网友:
IDEA emmylua插件了解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好东西哦
http://plugins.jetbrains.com/plugin/9768-emmylua

哇靠,硬汉哥哥你还真用上了啊,我就说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哇靠,硬汉哥哥你还真用上了啊,我就说说

这个是他们官方发的,我还没有用上,看着的确很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