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GUI_AA_DrawArc函数画出圆弧有缝隙

楼主(2019-12-27):
     大家好!请教一下大家,我在使用ucgui3.98时,调用GUI_AA_DrawArc画圆弧时总是在0度和90度位置有缝隙,如果不使用高精度通过GUI_DrawArc函数就没有这个问题,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?谢谢!(使用了内存设备GUI_SUPPORT_MEMDEV=1)
<blockquote>GUI_AA_EnableHiRes();

    GUI_AA_EnableHiRes();
    GUI_AA_SetFactor(3);
    GUI_SetPenSize(6);
    GUI_SetColor(color);
    GUI_AA_DrawArc(120*MAG, 120*MAG, 109*MAG, 109*MAG, -60, 240);

网友:
使用新版的5.4x及其以上版本,测试一下,看看是否正常。

网友(2020-11-27):
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使用emWin5.x或者6.X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