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Prog] Cubemx里面为什么设定HAL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是0?最高级

楼主(2019-12-27):
使用cube生成的项目可以看到,HAL用的定时器中断总是最高级别,就是0.
#define  TICK_INT_PRIORITY            ((uint32_t)0U)   /*!<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*/

为什么要这么高级别? RTOS的定时器中断级别一般都是最低记得0x0f啊

网友A:
可以根据需要,自行修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根据需要,自行修改的。

不知道缘由,改低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啊?  HAL把自己的级别搞那么高,就是为了延时精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缘由,改低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啊?  HAL把自己的级别搞那么高,就是为了延时精准?

最主要的原因是HAL库的有些API在中断里面调用需要用到这个滴答定时器提供的时基

网友B:
HAL_Delay().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a delay (expressed in milliseconds) using the
HAL_Delay().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a delay (expressed in milliseconds) using the
SysTick timer.
Care must be taken when using HAL_Delay() since this function provides an accurate
delay (expressed in milliseconds) based on a variable incremented in SysTick ISR.
This means that if HAL_Delay() is called from a peripheral ISR, then the SysTick
interrupt must have highest priority (numerically lower) than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,
otherwise the caller ISR will be blocked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AL_Delay().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a delay (expressed in milliseconds) using the
HAL_Delay(). th ...

对,就是这个,比较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AL_Delay().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a delay (expressed in milliseconds) using the
HAL_Delay(). th ...

哦,外设的中断函数中如果用到了HAL_Delay,同时HAL_Delay的优先级又比较低,外设中断函数就可能死等HAL_Delay了。

中断函数自己写就好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