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HAL STM32F3库 USART2 DMA DMA_CIRCULAR模式接收无数据

楼主(2019-12-27):
Cubemx(5.4.0)  HAL STM32F3库(STM32Cube FW_F3 V1.11.0) USART2 DMA  DMA_CIRCULAR模式接收无数据 而其他模式都试过OK  F4 UART DMA_CIRCULAR没有问题  有人遇到过么

网友A:
看下STM32F3的HAL库软件包里面有没有对应的例子,可以对比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STM32F3的HAL库软件包里面有没有对应的例子,可以对比下

这个是没有DMA circle模式例子的   硬汉有没有F3的板子做一下这个实验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没有DMA circle模式例子的   硬汉有没有F3的板子做一下这个实验呢

这个我还真没有,没用过F3系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还真没有,没用过F3系列。

已经解决  库本身没有问题 是我自身上电顺序的问题   多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