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分享] 准备开始研究脱机烧录器 ELF文件解析和加载(附代码) 转摘,

楼主(2019-12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期盼已久的脱机烧录终于要来临

网友A:
脱机烧录器打算支持elf文件啊,难道不是hex,bin这种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脱机烧录器打算支持elf文件啊,难道不是hex,bin这种么

脱机烧录规划,已经整到下一个升级版本,初步思路。

网友:
功能强大啊,一个完整的产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脱机烧录器打算支持elf文件啊,难道不是hex,bin这种么

我也学习了下,终于知道为啥了,因为MDK的那个FLM算法文件就是ELF格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学习了下,终于知道为啥了,因为MDK的那个FLM算法文件就是ELF格式的。

原来如此,我也豁然开朗了,这个思路确实不错,相当于以后只需要指定某种特定mcu的flm,就可以支持任意mcu,和keil一样的思路

点赞点赞

网友C:
以前写过Keil的算法以及IAR的Flash Loader。两个都是ELF文件。Keil的更具技巧一点。
Keil算法是位置无关代码,分成两个加载区:一个加载区是代码;另一个是Flash的描述信息。
Keil根据Flash的描述信息掌握Flash的Sector Size及分布,把代码写到RAM之后,会调用其中的函数Init/UnInit/ProgramPage/EraseSector/EraseChip等。
调用前要配置CPU寄存器,R9作为Static Base保存全局变量的位置;通过R0、R1、R2进行传参;通过LR + Set BP at LR Location防止函数执行完毕跑飞。写入的时候按照Sector大小把Image Buffer写到代码位置的后面。

当然,如果是自己写代码调用算法就不用这么麻烦,就当它是一段“ROM Code“,通过函数指针直接调用就行了。

网友:
以前写过Keil的算法以及IAR的Flash Loader。两个都是ELF文件。Keil的更具技巧一点。
Keil算法是位置无关代 ...

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