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请教下,使用 i2c2 + dma 读取 gt911 触摸屏数据失败 ?

楼主(2019-12-28):
请教下,使用 i2c2 + dma 读取 gt911 触摸屏数据失败 ?

相关代码
程序如果使用 i2c 中断或者是 i2c 查询法读取 gt911 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A:
硬件I2C还真没整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件I2C还真没整过。

看来对 st 的 i2c 硬件都不怎么 感兴趣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对 st 的 i2c 硬件都不怎么 感兴趣啊

你测试怎么样,稳定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测试怎么样,稳定不

我如果使用中断 方式或者查询方式的话,貌似稳定性还可以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如果使用中断 方式或者查询方式的话,貌似稳定性还可以呀

就是你楼主位这个代码吗,测试中断方式稳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你楼主位这个代码吗,测试中断方式稳定?

中断方式的代码
bsp_i2c_hard.h (534 Bytes, 下载次数: 25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中断方式的代码

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