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l 库中断相关的疑问

楼主(2019-12-30):
HAL_Init 中已经调用了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NVIC_PRIORITYGROUP_4)

HAL_UART_MspInit 调用 HAL_NVIC_SetPriority(USART1_IRQn,0,0);

问题:
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和HAL_NVIC_SetPriority 的调用有没有问题?

HAL_NVIC_SetPriority参数的后面两个参数是不是与NVIC_PRIORITYGROUP_4冲突?

网友A:
不冲突啊,setpriority函数里面的第二个0是没有用的。
只是函数原型有那个参数,必须写个数进去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冲突啊,setpriority函数里面的第二个0是没有用的。
只是函数原型有那个参数,必须写个数进去而已。

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uint32_t PriorityGroup)
HAL_NVIC_S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, uint32_t PreemptPriority, uint32_t SubPriority)
我的理解是:PriorityGroup 这个参数已经包含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了。
HAL_NVIC_SetPriority这个接口也包含 PreemptPriority --抢占优先级,SubPriority --响应优先级,是不是重复了??

网友:
先设置分组,然后再设置对应的优先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