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RealVNC和SEGGER的VNC软件比较

楼主(2020-01-02):
经过这段时间的测试。

RealVNC的网络稳定性更强。

而SEGGER的VNC配套运行emWin的板子显示效果更好。

RealVNC貌似改版了:

网友A:
我用V7的板子,使用cmsis版的lwip连接VNC还是没成功。
硬汉大神可以整个模板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V7的板子,使用cmsis版的lwip连接VNC还是没成功。
硬汉大神可以整个模板吗

没问题,先把RL-TCPnet V7.X的更新完毕了额,后有精力了给LwIP也整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