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GGER RTT] RTT的封装问题

楼主(2020-01-02):
大家好,我这边定义了一个通用的输出函数,想着封装RTT的输出函数,好像输出带参数的有问题
Common_printf(0, "cnt=%d\r\n", cnt);

1、怎么可以定义正常
int Common_printf(unsigned BufferIndex, const char * sFormat, ...)
{
#if 1 == _USE_COMMON_DEBUG
    SEGGER_RTT_SetTerminal(BufferIndex);
    return SEGGER_RTT_printf(0, sFormat);
}

2、我想着根据不同的通道,定义不同的颜色,好像也有问题
    if(0 == BufferIndex)
    {
        //SEGGER_RTT_WriteString(BufferIndex, RTT_CTRL_TEXT_BRIGHT_RED);
        SEGGER_RTT_SetTerminal(BufferIndex);
        return SEGGER_RTT_printf(0, sFormat);
        //return SEGGER_RTT_printf(BufferIndex, "%s%s", RTT_CTRL_TEXT_BRIGHT_RED, sFormat);
    }
    else if(1 == BufferIndex)
    {
        //SEGGER_RTT_WriteString(BufferIndex, RTT_CTRL_TEXT_BRIGHT_GREEN);
        SEGGER_RTT_SetTerminal(BufferIndex);
        return SEGGER_RTT_printf(0, sFormat);
        //return SEGGER_RTT_printf(BufferIndex, "%s%s", RTT_CTRL_TEXT_BRIGHT_GREEN, sFormat);
    }

网友A:
单纯你发的这些代码,RTT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纯你发的这些代码,RTT没问题。

cnt的值,是有累加的,
看RTT是不变的固定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