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高速线程同步低速线程有啥好办法?

楼主(2020-01-02):
各位新年好!请教问题如下:
TaskA在特定情况下需要频繁唤醒TaskB告警,TaskB是低速运行的设备(LED闪烁),TaskA频繁的进行osThreadFlagsSet会有啥不良影响?
总感觉这样做不太好,各位有啥“高速线程同步低速线程”的好办法呢?谢谢~!

代码如下:
void TaskA (void *argument)
{
    static uint32_t  flags;

    while(1)
   {
       // Alarm generating ...

       if(g_Alar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s = osThreadFlagsSet(ThreadIdTaskB, 1);
        }

        osDelay(10);

    }

}

void TaskB (void *argument)
{
    static uint32_t  flags;

 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flags = osThreadFlagsWait(1, osFlagsWaitAny, osWaitForever);

       LED(1);
       osDelay(500);
       LED(0);
       osDelay(500);

    }

网友:
使用事件标志的话,如果消息发的比较频繁会遗漏消息,即上次的还没有处理就又来新的了。

可以采用消息队列,但消息队列也有满的时候,此时就需要检测消息队列是否满了,满了就不可以再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