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请教下, 我移植历程的 按键双击功能,双击功能貌似没有反应啊,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?

楼主(2020-01-03):
请教下, 我移植历程的 按键双击功能,双击功能貌似没有反应啊,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?

其他状态正常

网友A:
这个没有要特别注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murphyzhao/FlexibleButton
希望对你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要特别注意的。

终于搞定了,是有个地方的变量抄写错误造成的,惭愧惭愧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murphyzhao/FlexibleButton
希望对你有用

程序已经下载了,看了一下,貌似看的不是很明白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终于搞定了,是有个地方的变量抄写错误造成的,惭愧惭愧呀

楼主:
你好,如果要改成 3击、4击的话,需要修改哪些或者 在这个历程的基础上方面修改不 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要改成 3击、4击的话,需要修改哪些或者 在这个历程的基础上方面修改不 ???

3击,4击就不做支持了,这种操作的用户体验就有点差了。用户还得控制击了几次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murphyzhao/FlexibleButton
希望对你有用

用过这个,好像当时测试双击没有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过这个,好像当时测试双击没有作用

还是安大神的 双击比较靠谱,命中率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击,4击就不做支持了,这种操作的用户体验就有点差了。用户还得控制击了几次。

我之前搞个 一个按键的2、  3、 4 击,当时因为 io 口有限,只能这样来搞, 当时貌似是可以,当然 按键的 状态没有现在的这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