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dit控件的消息

楼主(2020-01-03):
edit控件的内容改变怎么没有触发这个消息,版本太低?

网友A:
上代码,看下你是如何触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代码,看下你是如何触发的。

点击和释放都有,edit控件的字符串改变就没有反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点击和释放都有,edit控件的字符串改变就没有反应

不是回调,是你如何触发进入这个消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回调,是你如何触发进入这个消息的。

就是点击edit控件,然后弹出数字键盘窗口,点击ok按键后关闭数字键盘,用editsettext()修改这个控件的文本,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触发上面那个消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点击edit控件,然后弹出数字键盘窗口,点击ok按键后关闭数字键盘,用editsettext()修改这个控件的 ...

正常是要触发的,你在模拟器上面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