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只要包含头文件,还需要extern声明函数?

楼主(2020-01-04):
这是咱们的例程
我的理解是头文件中void bsp_Idle(void);前面应该加extern来修饰,这样多个c文件才可以调用这个函数,而不重复定义

网友A:
这个不用,bsp.h是总的驱动汇总文件。

那个C要使用包含了bsp.h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用,bsp.h是总的驱动汇总文件。

那个C要使用包含了bsp.h即可

头文件都包含的,有点不明白的是,多个c文件调用同一个函数的话,这个函数需要用extern声明,这不就是extern的用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头文件都包含的,有点不明白的是,多个c文件调用同一个函数的话,这个函数需要用extern声明,这不就是ext ...

我这里不用,你随便在其它C文件调用,只要包含了我的bsp.h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extern不是必须加的,头文件中默认就是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