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IAP Ymodem协议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1-04):
在阅读串口IAP的程序中,发现关于Ymodem协议方面有个地方没弄明白/* 读取文件名 */
for (i = 0, file_ptr = packet_data + PACKET_HEADER; (*file_ptr != 0) && (i < FILE_NAME_LENGTH);)
{
    FileName[i++] = *file_ptr++;
}

关于这个读取文件名的:*file_ptr != 0,是因为在发送完文件名后,要在最后加入00以表示文件名的结束,
所以这里是*file_ptr != 0。

但是对于下面读取文件大小中:
/* 读取文件大小 */
for (i = 0, file_ptr ++; (*file_ptr != ' ') && (i < FILE_SIZE_LENGTH);)
{
    file_size[i++] = *file_ptr++;
}

我所查阅的资料是在读取完文件大小后,同样最后要加上00以表示结束,然后剩余的不够的字节再以
00填充,那这里的程序为什么是*file_ptr != ' ',而不是上述所示的*file_ptr != 0呢?
还请各位大佬指点,谢谢

网友A:
' '是啥,空格?空字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' '是啥,空格?空字符?

我也没弄明白这是啥,源程序就是这样的,是一个空格,难道Ymodem协议在传送完文件大小时,空了一格?

网友B:
我看到的Ymodem协议里面文件名字符串是以0结束,文件长度字符串是以空格结束,其余以0填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到的Ymodem协议里面文件名字符串是以0结束,文件长度字符串是以空格结束,其余以0填充

哦哦~按照这样说的话那程序就能够解释的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