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407发送不同频率pwm波形间隔问题,

楼主(2020-01-04):
硬汉你好,最近用到pwm,使用例程里的bsp_SetTIMOutPWM()函数发送,可以按照指定频率生成需要的pwm,控制驱动器也正常,但是现在需要进行速度调节,就需要在pwm发送时动态改变pwm的频率,这时会出现电机卡顿的现象,使用编码器观察,在改变pwm时,有时会持续变成高电平或者低电平,然后在下一次调用bsp_SetTIMOutPWM函数时回复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如果只需要动态改变pwm频率,只需要设置哪几个寄存器?谢谢。

楼主:
中间停顿的间隔,和我延时的50ms一致,很奇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中间停顿的间隔,和我延时的50ms一致,很奇怪

那跟你的程序不符,你的程序里面是每50ms更改一次,如果你的停顿间隔就有50ms,你中间的波形哪里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跟你的程序不符,你的程序里面是每50ms更改一次,如果你的停顿间隔就有50ms,你中间的波形哪里来的。

所以就很奇怪,我把这个值调成多少,这个间隔就会变成多少。感觉频率从高突然变低的时候,会停顿,要再次刷新才能有波形输出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频率超过20kHz就没法输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频率超过20kHz就没法输出

从你的描述来看有两个问题。
1、你的程序for循环最大值才2KHz,,显然不是20KHz的问题。
2、这个程序100KHz都么问题的。H7系列都可以刷到100MHz。     F4刷个100KHz还是松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描述来看有两个问题。
1、你的程序for循环最大值才2KHz,,显然不是20KHz的问题。
2、这个程序10 ...

之前用这个我也记得刷到30kHz都正常,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检查一下工程配置的时钟看看。

楼主:
用v6,脉冲频率发到1MHz都没问题,感觉是那个板子有问题啊

网友:
F0的单片机跑个电机加减速都能到60K,你的F4怎么可能不到20K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用这个我也记得刷到30kHz都正常,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检查一下工程配置的时钟看看。

检查硬件,是不是外部晶振没有正常起震